[滑翔机] 蓝宇742-4部分安装细节图

楼主(2012-07-10):
近日一款卖了尽两年的机型742-3 742-4,被朋友问及安装细节问题,倒了一点时间把主机翼及电机支架还有尾翼的安装简单拍几张图片做上来,希望有同样疑问的朋友一起参考:
舵机安装部分

关于舵机在接收机上的连接位置简要说一下,副翼两个舵机用延长线和Y线连接插在一通道,升降舵机插二通道,电调插三通道,方向舵机插四通道,襟翼的两个舵机也用Y线连接一起插在第六通道。关于电机和电调的连接:把电机和电调的三根线随便连接,接完之后要接好遥控系统和电池,测试电机的转向,如果转向反了就把电机和电调连接的三根线当中任意两根对调一下就可以。关于电机的转向问题最简单的方法把握一个原则装上浆之后风是往后吹的就对了。

尾翼的详细细节请参照唐山模迷朋友的贴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tra=page%3D1&page=1

舵机和舵脚的一些安装及电路的连接方法可以参照以下两个贴子:赛斯纳747-1的安装细节:http://bbs.mx3g.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1992&extra=
火凤凰1370滑翔机的安装细节: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97050&page=1&extra=page%3D1
也请高手指正不足之处。大家共同进步。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90706&extra=page%3D1&page=1

网友:
哈哈 除了机翼下面 其他地方的做工真不如我的非耐克斯

网友:
电机、电调的安装,先在电机座的中部烫俩洞(拧固定机翼螺钉用,同时有给电调散热的作用)。
电机直接焊在电调上,电调就装在电机座内。
固定机翼的四条螺钉要加四个小胶圈,以防后俩条螺钉滑落电机座内。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zongqing52大将的支持完善

楼主:
最新更新。新朋友有福音哈哈高手别笑

网友A:
此机拉力线要调,加大上推角,否则推油扎头严重!
还有要随时检查浆的紧固程度,昨天我就飞掉了浆,还好损失不大,浆也找回了。

网友:
本来我也想买这个蓝宇的滑翔机!

网友B:
飞机有多重,要用40A电调 大了吧。30足够了。电滑悠闲飞。
9楼的模友,是不是说反了。推油扎头要减少上推角。

网友:
AX小电滑,原装无刷电机 5*5桨。20A电调,2200 3S 电池。全程中油门 爽飞FPV 20分钟左右。、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I4MTM4ODg4.html

网友(2012-11-08):
详细清楚的说明,顶!

楼主:
谢谢各位的支持。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去年倒是收了架,一直没有装机,打算这次年假有空搞搞她。。个人感觉贴纸太花里胡哨了,干脆不贴,打算机翼和尾翼蒙白色蒙皮,翼尖再加红色点缀,会比较耐看

网友C:
此滑翔机看来挺结实的,
可惜好像是主翼是固定式,拆卸是个问题~

楼主(2013-03-06):
引用 网友C:
此滑翔机看来挺结实的,
可惜好像是主翼是固定式,拆卸是个问题~

全机全部螺丝安装固定可拆可装。呵呵

网友:
看着不赖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机拉力线要调,加大上推角,否则推油扎头严重!
还有要随时检查浆的紧固程度,昨天我就飞掉了浆,还好损 ...

    受益!正在潜水,学习。特关心那个“推角”问题。请顺便科普,详细讲解一下拉力线的调整。扎头到底应怎么调推角,咋定义上推角下推角?先谢了。

网友:
这个问题要考虑推力线和重心的关系,此机的推力点在重心的后上方,推力的作用力必然使推力点围绕重心转动,因而产生了低头的力矩。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机有多重,要用40A电调 大了吧。30足够了。电滑悠闲飞。
9楼的模友,是不是说反了。推油扎头要减少上推角 ...

你可以试试看,试完你就会体验到重心和推力线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