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700配AC问题,炸机一次,问题不确定!

楼主(2012-07-10):
正常20以上起落后,一次正常自驾悬停,突然向左后倾斜,为安全拉油炸机,然后修好在地面观测,手动模式下十字盘正常,切自驾后不定时十字盘前后左右不定向动作,添加BEC后正常,拉出去正常飞一个起落后,故障再次出现,随后把视频补上,问高手说亚拓700舵机存在干扰,全换!!!汗,早说不买套装机了,还有同学遇到过类似问题吗?请赐教!!!!

网友:
用的什么遥控器?接收机是用的何种BEC供电?

网友:
首先你要做以下检查:1、检查你IMU 的安装位置!2、是有副翼还是无副翼?3、检查自驾参数。4、备份飞行日志,以备后用!
其次:你把你的遥控器的型号报上来。

我也出现过这种状况:1、飞机震动太大,导致飞控触发姿态不稳(白灯闪)。2、GPS 丢星,自驾状态下肯定偏!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20以上起落后,一次正常自驾悬停,突然向左后倾斜,为安全拉油炸机,然后修好在地面观测,手动模式下十字盘正常,切自驾后不定时十字盘前后左右不定向动作,添加BEC后正常,拉出去正常飞一个起落后,故障再次出现 ...

楼主爱说笑,勿听推脱之词,难道这里大疆炸机一箩筐全装亚拓舵机吗?成熟舵机唯一可能造成干扰,只有一种可能,讯号线破皮,我知道的aps装亚拓舵机飞的好好,如果是飞控的问题或个人问题,换舵机绝对解决不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