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接一个卫星,卫星闪,请教高手

楼主(2012-07-10):
3GX接一个卫星。我开控,然后3GX接电,第一次不闪,可以操控,
舵机
正常。第二次,3GX拔掉
电池
,
遥控器
不关,3GX再接电,卫星就像对频时那样闪,但比对频时候闪的要慢一些,此时遥控器依然可以操控舵机。之后只要遥控器不关,每一次接电后卫星就是闪,请教什么原因?我用的是spektrum dx8的遥控器,卫星是原厂的正品。之前在控上改过螺距舵机的正反向,不知道是不是有影响

网友A:
这个不知道,我的控和lz一样,貌似没碰到问题。

网友B:
正常的,这是卫星提示你曾经出现信号丢失。

网友C:
正常的。提醒作用 说明你断开过信号连接 关控重新上电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正确的关机方式应该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怎么才能在不丢失信号的前提下关机?正确的关机方式是什么

网友E:
先断开接收机电源,在关发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