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主齿与尾前传动齿间隙过大

楼主(2012-07-11):
飞越450pro刚装起,悬停几个起落调机后,无炸鸡,但是尾主齿和尾前传动齿之间间隙过大,尾前传动齿无法挪动啊,换过伞齿与传动轴,无改善。

楼主:
标题

担心会无炸鸡情况下自旋扫齿,昨天尾前传动伞齿组两个扫齿也是因为间隙太大,还没离地便自旋,各扫一齿,间隙过大无法hold柱扭力。

网友:
从传动齿上装几个大垫环

网友:
估计是你尾管没插到位,导致齿距过大,或者尾管松自己向后脱出了

装尾管要缠一两圈胶带才能夹紧,另外,如果间距还不理想

飞越有一件商品叫做伞齿调节垫片~~~

貌似没有尾主齿这个叫法,不知道你指的是小齿盘还是对转齿,还是前伞齿,搞搞清楚

网友A:
LZ说的是小齿盘,小齿盘也叫尾驱动主齿轮。小齿盘副厂的话是有直径差别的。飞越的小齿盘直径一般是够大的。

网友:
换小齿盘,尾管固定座往前移点

网友:
如果是小齿盘和对转齿之间,就不太好搞了,最简单的办法只能换小齿盘

但是飞越原厂的应该没问题啊,我这个小齿盘从来没有扫过,560多起落了,买了一堆小齿盘一个没用上!

换小齿盘还是不行的话,就只能前移固定座了,不过还要扩孔吧,比较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是要扩孔,但是改善不大,扩孔后螺丝要加垫片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尾主齿是尾传动主齿的简称,也叫小齿盘。尾前传动齿轮组和尾主齿都换过,还是间隙大,只能扩孔尾管固定座前移。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主齿是尾传动主齿的简称,也叫小齿盘。尾前传动齿轮组和尾主齿都换过,还是间隙大,只能扩孔尾管固定座前移。

小齿盘叫惯了,呵呵
你这个估计是飞越的精度问题了

山寨就是考验动手能力,我那飞越装机的时候,尾波轴承座是歪的,用刮刀刮研了好久才算正过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Z说的是小齿盘,小齿盘也叫尾驱动主齿轮。小齿盘副厂的话是有直径差别的。飞越的小齿盘直径一般是够大的。
你的头像得仔细看 才知道是什么   一开始还以为是个动物头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这么明显吧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头像得仔细看 才知道是什么   一开始还以为是个动物头

还别说哦,真像动物,皮卡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