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 我急于想DIY一台雕刻机 中毒很深 请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2-07-11):
我潜水了一段时间  发现中毒很深 我想自己做一台  但是对这个还不是很了解  中毒又很深  急于想拥有一台雕刻机 直接买的话  我觉得失去了最大的乐趣  但是你要让我从设计开始  难度又有点大   我想最好有人能卖零件给我 我自己组装  对于雕刻机 我有几个疑问还想请各位大神帮我解答
1:对于DIY玩家常用的E240主轴(不知道打对没有 ,就是大家平时说的美国的2手货   风冷的那款) 能够雕铝吗  因为我可能雕铝比较多
2:这个东西耗电量大概是什么情况  我知道是根据功率来的  我就问问大家的机器耗电量大概是个什么情况
3:工作效率的话   如果想达到各位大神认为不错的速度  那么最关键的部件是哪个    也就是说    在普通DIY的机器里  限制整机工作效率的地方在哪
4:电控套件我在淘宝上已经看到有卖的了   机械部分还没怎么看到   如果哪位玩家愿意出一套给我或者愿意帮助我完成这台机器的  可以联系我   我的QQ是:43820576
谢谢各位大神了  我真的觉得你们太牛了

网友:
1.能雕铝,4mm铣刀,F1200,下切0.2mm
2.整机连主轴连步进电机驱动100W
3.使用方轨,更大功率的主轴,更结实的机架
4.东莞有卖3040散件的

网友:
淘个炮塔铣床。。然后就可以自己做了

网友:
1.240能雕铝,但属于勉强能,如果加工比较多的话,建议上专业金工主轴。240玩业余的就可以。
2.电功率等于运动轴加主轴功率,具体看机器配置。一般自己做来玩的也就几百瓦。
3.工作效率没有一个绝对的关键因素。主轴,运动轴,刚性,加工对象,刀路等等,都直接影响效率。甚至丝杆螺距也有关系。关键是整体搭配合理就行。木桶原理,懂吧?
4.机械套件的话,建议不考虑,直接买个别人做的了解一下,再自己做一台。机器都是后面调出来的,直接拼出来就能用,那是天方夜谈。只是调多调少的问题…专业机到家还要派技术员上门调试呢。

不介意小弟才疏学浅,请加马化腾35366753,一起研究。

网友A:
给你2个方案,
1、买台整机。叫卖家拆散再发
2、自己做图纸。找能全做机加工的朋友包工包料做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你2个方案,
1、买台整机。叫卖家拆散再发
2、自己做图纸。找能全做机加工的朋友包工包料做好

6060雕刻玉石求大纲!

网友:
某宝上有铸铁、铸铝机身,买回来再加工组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6060雕刻玉石求大纲!

有600*600那么大的玉石吗?
一般都3020雕玉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600*600那么大的玉石吗?
一般都3020雕玉石。

反正你就当600*600铣钢的吧

网友:
想玩铣钢雕玉石的。先准备2W把。心里预期不要太高。QQ27670071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