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达人步进驱动器H860一执行操作就烧管。。。原 ...
求助!各位达人步进驱动器H860一执行操作就烧管。。。原因何在???

楼主(2012-07-11):
 H860
驱动器维修过更换了
两个管
,接上电源驱动器一切正常,电源指示灯亮,
电机
会锁住好的,但执行走刀时电机
震动一 下
就没声音了,发现驱动器管烧【还是原来两个】,用其他设置都一样的驱动器来试电机好的,走刀正常,排除了电机问题, 求教还有那些方面电路问题会引起烧管,本人才疏学浅请
达人赤脚

网友A:
我猜是 换上去的管子质量不好呗 哈哈哈

网友B:
我猜会不会是恒流电路有毛病

网友C:
 我的这样是因为电流调高了

网友D:
电机内部短路。

网友E:
驱动时基和波形有问题。
驱动时基和波形有问题。空载不烧。新买的管子可以装在没烧的地方。试试 可能也要烧毁 用示波器看看

楼主:
空试电机都烧,就是驱动器的问题,用其他驱动来试这电机正常转动,现在就是想知道驱动板上哪个元件坏会出现这种状况,本人没有示波仪

网友F:
电压太高,会打坏驱动器

楼主:
原帖由
我在飞翔
于 2012-7-11 22:06 发表
电压太高,会打坏驱动器
50V的电压,其他两个驱动都是好的

网友F:
我空载时电源有40V,带负载30几V。

网友G:
最简单的办法发回卖家寻求解决

网友E:
回复 楼主:
没有测试手段。不容易修好。

网友H:
回复 楼主:
不了解电路的工作方式很难告诉你原因,单管驱动橋式驱动分别很大,

网友I:
检测一下功率管相关联的器件,可能是管子损坏时把其它部分也损坏了
没相关经验搞起来是麻烦点。 最基本的是用万用表检测相关部分对电源和地 是直通的还是高阻。 再或者是测电压
通电测试时,最好先不要接电机。检测正常好再用小电流加电机测试一下

网友J:
呵呵 纳川的吧
便宜的东西

网友K:
建议淘宝上搜索“秒杀tb6560ahq驱动器 100高细分驱动器 电压60v电流5.2A”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p;cm_id=&pm_id=

网友L(2012-08-25):
我有个驱动有次接电机通电就噼啪响把线路板线路烧断,两次都一样,把断路接通换个电机好了,原来的电机用6560驱动正常,不知道怎么回事没时间弄

网友M:
H桥可能存在不该同时导通的两个管子,看看前级

网友N:
6560坏了,接触不良

网友O:
回复 楼主:
看看烧管旁边限流电阻,还有稳压二极管什么的,是什么型号的管子?没资料没法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