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遥控器的小白问题

楼主(2012-07-11):
玩船对遥控有没特殊要求?服他爸的4PL 2.4G玩船可靠吗?
如果不参加
比赛
,玩船同时兼顾玩车,GT3C能胜任吗?
电直玩的很郁闷,想休闲一下。问题比较多,也可能没问到点子上,各前辈见谅!

网友A:
futaba很好了

网友:
GT3C 有几个小毛病,电源开关的线容易断,不过很好修复,毕竟价格便宜,有条件推荐MT4 带温度显示跟转速显示 还是非常实用的

网友B:
银子多就选4pl 3c和3b没本质区别 就是换个壳子,但是价格贵了不少。群里大多数人都在用3b ,车船够用了!

网友C:
既然玩电直肯定有6通以上控和接收吧,我就是直接用的电直的控,电直,四轴,坦克,船都用一个控,多准备几个接收就是,多方便啊,我是2.4G的天地飞08S,800mm左右的船,湖里跑到100米开外我就看不清了,本人近视···,没失控过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手上有DX8控,开始也有用板控玩船的想法哦,曾看过贴说2.4G信号在水面上有反射,说的好像是容易接收不好或失控,还有就是不知道密封后会否接收不良,所以发帖请教高手。现在看来顾虑是多余的啦 ,谢谢前辈指点!!

网友D:
通道够用就行

网友E(2012-10-20):
嗯嗯 不错啊 服他爸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F:
比赛最好用福他吧,一般玩GT3也可以~

网友G:
要是玩FSRV,需要6通而且有一堆的混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