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油车跑完后车里都是油

楼主(2012-07-11):
我的HSP94108是新买的,跑了几次后发现跑完后车的底盘里和
电池
箱上面都是油,请问这正常吗?如何解决?

网友A:
检查一下是不是哪里漏油,或者需要紧固,本人不玩油车,但是汽油遇见打火还是非常危险滴~~

网友B(2012-10-05):
油车的缺点

网友C:
以前飞油机时也是这样,飞完排气管后面的机身、机翼都是油,所以现在改飞电了。
油车没有玩过,应该类似吧。

网友D(2012-11-20):
看样子,俺的选者是对的 !!!!!

网友E:
刚玩油车 脏的一塌糊涂 不管它了

网友F:
再看是不是富油

网友G:
要的就是这感觉,去沙地玩拉力更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