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cp双无刷问题。。。达人请解答。。。。

楼主(2012-07-11):
mini的双无刷问题,由于网上卖的所谓0.3g的尾电调,装上mini后对频,加油门口就狂转。。。难道是定速?……卖家说是尾电调啊。。大神们看看线路接错了吗(是不是信号线要从主板取)。。求解答

网友:
尾无刷有必要吗?

楼主:
你看我这机金属件都装上了,就知道不是一般的练习机而已,7mm的mini cp我也有台,用来练习的

网友:
路人甲表示:
Blheli的尾电调不会有金鱼尾,所以现在尾无刷是靠谱的
看了LZ的图,本人认为,LZ应该是买来以后没刷Blheli程序。没刷程序的电调不识别有刷信号所以不会启动
程序是要自己刷的喔
记得刷程序要匹配尾程序,而不是主电调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大神。。刷程序看起来很麻烦,能寄给你帮我刷吗。。我有2个电调,感激不尽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还是看看SUV大的帖子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4

网友:
这金属件在哪里卖的

网友:
会不会信号反的,推油门转速降不降

网友:
拔掉主电机接线,使主电机不转。 上电后先推油门并回到0油门处,然后再推油门看看尾电机状况,有两种可能:
1. 如果尾电机是转的,那么就是已经刷了blheli程序。看看尾桨转的方向,面对尾桨,看看是否顺时针转动,如果是,那么就是电机转向反了,将尾电机3根线调换任意两根线再焊接接可以使电机反向
2.如果尾电机不转,听到不断的滴滴滴声音,那么也是刷了blheli程序,这是由于华科尔故意不想让mcpx的电调可以取代自家电调,将有刷信号的极性刻意设为与通用的极性反相(negative). 由于华科尔的接受机设置了所谓保护,所以也无法进入电调提供的遥控编程来修改极性。这时可以将电调的信号输入从原来的尾电机输出端(尾MOS管的D管脚)改为焊到尾MOS的G管脚,这样重新上电时,推油门再收油门至0点,如果只有滴一声,那么尾电调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多数情况是第2种问题

网友B:
替楼主谢谢suvsuv解答,技术贴要顶

虽然我只随便玩玩,没弄BLheli,因为买不起Hp电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替楼主谢谢suvsuv解答,技术贴要顶

虽然我只随便玩玩,没弄BLheli,因为买不起Hp电机

我也认为没有必要用hp03s尾电机,这电机的设计只考虑了性能,不考虑飞行中炸鸡的保护。 之前我用hp05s+hp03t飞mcpx, 一开始确实很爽,可以连续翻滚,动力十足并且锁尾强劲,但是hp03t的定子与转子间隙很小,只要一炸到尾电机,转子壳就变形而摩擦定子铁芯,然后就会出各种锁尾问题。 现在尾无刷换成便宜的c05s,虽然只有6磁钢,但是锁尾跟hp03t没有区别,360度翻滚都不会有1/4甩尾, 重量仅仅比hp03t重了0.2g. 关键是电机壳皮实,炸到尾电机也依然能够保持原有锁尾性能。

楼主:
suv是神人啊。。。电机的确是会转的,不过就是一直狂转!按suv的方法试试

楼主:
是了,请问mcp的伪mos的D脚和G脚分别是哪两个,请指示!!图示最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认为没有必要用hp03s尾电机,这电机的设计只考虑了性能,不考虑飞行中炸鸡的保护。 之前我用hp05s+hp03t飞mcpx, 一开始确实很爽,可以连续翻滚,动力十足并且锁尾强劲,但是hp03t的定子与转子间隙很小,只要一 ...

哈哈,我是单无刷,我的意思是,买不起HP主无刷,主要是觉得不值得,有那钱还不如留着炸450了
450一个花牌2836  3900KV,几百起落用下来不错,才要90块啊~~~折腾小鸡实在是坑太大

所以,一直没弄BLheli电调,只是用X少98电调和原厂电调够用了

网友:
原厂电调也够用

网友:
金属件哪买的,好用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是单无刷,我的意思是,买不起HP主无刷,主要是觉得不值得,有那钱还不如留着炸450了
450一个花牌2836  3900KV,几百起落用下来不错,才要90块啊~~~折腾小鸡实在是坑太大

所以,一直没弄BLheli电调, ...

你又不飞3d,所以你的炸鸡成本不能作为参考。等你开始切3d练习倒飞,不要说自旋翻了,光练倒飞航线就肯定可以让你的炸鸡成本比现在多几十倍
如果仅仅是正飞航线,迷你机连主无刷都不用改,也不会有什么炸鸡成本。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尾mos的D和G口在哪。。。

网友:
回复 楼主:

接收板电机端口另一面有颗MOS管,MOS管脚另外一边的二条细线就是主尾信号

网友:
如果确认是尾电调滴滴不断地响,将为电调信号输入改焊到下图箭头所指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又不飞3d,所以你的炸鸡成本不能作为参考。等你开始切3d练习倒飞,不要说自旋翻了,光练倒飞航线就肯定可以让你的炸鸡成本比现在多几十倍
如果仅仅是正飞航线,迷你机连主无刷都不用改,也不会有什么炸鸡 ...

这倒是,一直不是很喜欢3D,终极追求也就是随便翻翻算了

我的原则是细水长流,太冒进了像呕液一样,怕太快失去兴趣

慢慢飞,慢慢炸,多玩几年才好,哈哈

楼主:
刚刚试了G脚,果然如此,启动什么的良好,可以用,但是有一疑问,好像电流不够,大油门会摆尾。。。难道只能混空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认为没有必要用hp03s尾电机,这电机的设计只考虑了性能,不考虑飞行中炸鸡的保护。 之前我用hp05s+hp03t飞mcpx, 一开始确实很爽,可以连续翻滚,动力十足并且锁尾强劲,但是hp03t的定子与转子间隙很小,只要一 ...

感激的數據啊, 只是 市面上有blheli 的雙無刷 電調賣嗎...?
現在越玩越瘋, 7mm 的確鎖不了啊.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又不飞3d,所以你的炸鸡成本不能作为参考。等你开始切3d练习倒飞,不要说自旋翻了,光练倒飞航线就肯定可以让你的炸鸡成本比现在多几十倍
如果仅仅是正飞航线,迷你机连主无刷都不用改,也不会有什么炸鸡 ...

對極!!
不過我看mcp 自旋翻是不太可能了, 本身自旋3軸修正就有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试了G脚,果然如此,启动什么的良好,可以用,但是有一疑问,好像电流不够,大油门会摆尾。。。难道只能混空来解决?。。。

g腳是不是ppm 訊號源..?? 可能是中位不足問題, 一般是 1520us 的. 但花兒的好像是 1210us 所以電調推不盡油門..?

网友:
为什么不试试原厂的双无刷呢? 现在新版的没有金鱼尾的问题了。

楼主:
此电调我仔细分析过了,用在50g级别的双无刷是锁尾不足的,必须要叠焊。。
用在mini级别的40g机子是锁尾很好的,比7MM爽很多。。。焊接的信号端就按suv的指示焊接即可。
最后不得不说的是这刷了尾电调程序的3.5a电调十分好用,反应很迅速,更重要的是毫无金鱼尾现象(华的电调有时会出现金鱼尾)。。。
总结:mini用这电调改双无刷是很合适的(40g一下的机型)

网友:
回复 楼主:

经不住诱惑了,小鸡飞3d确实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尾巴,我现在3d炸鸡大多时候都是尾巴问题,今天又被尾巴悲催了,二米高度,好不容易立钟摆了三个,离地较近了准备再接一个,负螺距给的大,瞬间360度自旋两圈多炸了……大齿盘没找见,拉杆一条,副翼舵机倒齿。楼主用过06尾吗?能锁住不?

楼主:
06的尾巴也就好那么一点,你自旋两周就算06尾巴也救不了你哦 ,看来你这程度必须上无刷,无刷贵在锁尾能力,但自旋的感觉就是没有7mm顺滑感,可能有一点点延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