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工的十字工作台的丝杆怎么消回差?

楼主(2012-07-11):
前几天买了叶工的十字工作台,是什么天堂牌的,想装上步进电机改成数控,发现回差不小,不知怎么消除?问了叶工说要么双螺母,要么做紧压装置,说的太抽象,菜鸟的我一头雾水,有朋友能手把手地教教我 图形并茂最好

网友A:
把一个螺母锯开一半就成双螺母了

网友:
数控还是用滚珠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一个螺母锯开一半就成双螺母了
这个双螺母的消回差的原理是什么?怎么装这个双螺母?帮人帮到底

网友B:
回复 楼主:

找一个普通的螺丝和两个螺母,带着脑袋随便玩玩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一个普通的螺丝和两个螺母,带着脑袋随便玩玩即可。

精辟、写意。

网友:
弹簧的弹,弹簧的簧.其实就是弹簧,说白了还是弹簧.

网友:
天堂牌 不是雨伞么。

网友C:
如图,这个是滚珠丝杠的双螺母消差结构,其实梯形丝杠和这个原理也是一样的
就是在丝杠的螺母往复的时候,总有一个螺母与丝杠的工作面相接处,弹性消差也是这个原理
无论是双螺母还是弹性消差,都会增大丝杠副的接触应力,加速丝杠磨损,换得的就是没有回差
但是梯形丝杠是面接触,滚珠丝杠是点接触,所以梯形丝杠更容易磨损、发热,而且驱动力矩也更大

更好的办法就是利用位置测量设备,比如光栅尺、磁栅尺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图,这个是滚珠丝杠的双螺母消差结构,其实梯形丝杠和这个原理也是一样的
就是在丝杠的螺母往复的时候,总有一个螺母与丝杠的工作面相接处,弹性消差也是这个原理
无论是双螺母还是弹性消差,都会增大 ...
分析的透彻,菜鸟的我一看就明白鸟

网友D:
把螺母锯开成两个 一个固定死 一个能调整的( 调整完也要固定死 可以用一个u型卡子 )
把可调螺母向一个方向施压 达到丝杠没有间隙 然后把可调的螺母也压死  就消回差了
别想那种用弹簧的自动消回差装置了 对于初学者 有点不好理解

网友:
给你几个图片参考,自己做一个,不是很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螺母锯开成两个 一个固定死 一个能调整的( 调整完也要固定死 可以用一个u型卡子 )
把可调螺母向一个方向施压 达到丝杠没有间隙 然后把可调的螺母也压死  就消回差了
别想那种用弹簧的自动消回差装置了 对于初学 ...
为什么要把螺母锯成2个? 用2个新螺母不行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2个新螺母可以的,需要在一个螺母上钻孔攻丝,另一个需要铣成圆弧长槽,一般情况下2-3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把螺母锯成2个? 用2个新螺母不行吗?

有现成的当然最好
我想你那个可能是t型螺母 不好买 所以说据成两个

网友E:
买个螺母,装进去,螺母之间连接着,大力弹簧顶着,就可以了。

叶工的意见是搞数控,还是滚珠丝杆方便。淘宝1605滚珠丝杆,螺母55,杆子70/m,便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个螺母,装进去,螺母之间连接着,大力弹簧顶着,就可以了。

叶工的意见是搞数控,还是滚珠丝杆方便。淘宝1605滚珠丝杆,螺母55,杆子70/m,便宜啊。

网友:
新螺母也有旷量(上下左右晃动)找两个螺母,中间穿个弹簧顶着螺母,两个螺母受弹簧的力分别向相反地方向和螺杆紧贴。达到消除旷动的作用。貌似就是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F:

好方法。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