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入手】KV-1新任车长前来报到!加图了~~【新手苦逼不让发新帖啊~~无奈编辑老帖~】

楼主(2012-07-11):
一直玩静态的,最近准备入个HL的KV-1(个人喜欢苏车) 这车总体情况咋样 有什么硬伤之类的吗(考证方面的)?
另外从RC领域 大伙对这车有什么看法或者该注意的地方 也请赐教一下 谢谢了!
————————————————————————————— 分割线 ———————————————————————————————
车已入手 目前来说各项情况比较不错 全塑料B B版的 玩了几天 正处在熟悉阶段 昨晚上把诱导轮、负重轮都拆了下来 加了加润滑油 之后车辆的顺畅感明显增强 噪音也小了不少 现在就等朋友的虎王来了 俩人一块出去跑野了
新任KV-1车长前来报到了!

网友A:
我的KV1的主动轮和履带好像不配合。

网友B:
最大的硬伤就是天线位置不对,其它的据说灯的细节不是很理想,机枪很肉,完全没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大的硬伤就是天线位置不对,其它的据说灯的细节不是很理想,机枪很肉,完全没细节

关于天线位置 是不是有两个版本?我看在HL的KV的首上装甲行进方向左侧靠近翼子板的地方有个基座一样的东西 是不是用来装天线的 另外的就是在车屁股那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KV1的主动轮和履带好像不配合。

是不是转弯的时候脱链?
我翻论坛的帖子 好像是有所提及 是不是主动轴存在虚位或者轴承的问题啊 比较纠结了  虎王有这个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转弯的时候脱链?
我翻论坛的帖子 好像是有所提及 是不是主动轴存在虚位或者轴承的问题啊 比较纠结了  虎王有这个问题吗

是驱动轮和履带的问题,我从tankzone上买的全金属的kv,其中的驱动轮 和 恒龙的履带根本配合不上,田宫的履带有可能好使,但是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最低配hl kv1,只在家里地板上玩过一次。有兴趣联系QQ:17620462

最低配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低配是什么情况~

最低配就是塑料波,履带,无发烟,声组。

网友D:
KV1在恒龙里面是品质不错的了。我是说结构属于最好的,不像猛犬之类的负重轮无法拆卸

要说缺点嘛,普遍反映说转弯时候履带咬合不太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于天线位置 是不是有两个版本?我看在HL的KV的首上装甲行进方向左侧靠近翼子板的地方有个基座一样的东西 是不是用来装天线的 另外的就是在车屁股那里了

车首的天线基座只是装饰,不能插恒龙的天线的,要插的话只能自己挖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首的天线基座只是装饰,不能插恒龙的天线的,要插的话只能自己挖洞.

那是不是设计的是往车屁股那里放的 就是两个发动机检修舱盖之间的那个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KV1在恒龙里面是品质不错的了。我是说结构属于最好的,不像猛犬之类的负重轮无法拆卸

要说缺点嘛,普遍反映说转弯时候履带咬合不太好。

呵呵 这几天我在论坛上集中学习 也是听说关于履带的问题了 应该也是有办法解决
最主要是苏联车就这么一款 我是苏铁 不像德系选择面那么宽啊 呵呵 不过正好我也挺喜欢KV1的

楼主: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 终于入手KV-1了 塑料波箱 bb版的 目前在路上 在广东陆运过来 要n天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 终于入手KV-1了 塑料波箱 bb版的 目前在路上 在广东陆运过来 要n天啊……

最近手氧,也想入一台KV1,到手后,跑完后就来个使用感受

网友:
我想收台猛犬,呵呵,支持下

楼主:
已经入手几天 目前情况一切良好
昨晚上刚刚把负重轮和诱导轮都拆开 加了润滑油 之后整车跑的更为顺畅了
上几张图看看

楼主:
昨晚把负重轮和诱导轮都拆了下来 加了润滑油
之后跑车更顺畅了 噪音总体也小了不少

网友E:
请问楼主这个遥控器是如何使用,比如控制坦克前进,转向等等。两边履带驱动是分两个通道控制么?

网友A:
转弯的时候没有听到噼里啪啦掉链子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这个遥控器是如何使用,比如控制坦克前进,转向等等。两边履带驱动是分两个通道控制么?

自带的控就是普通的那种遥控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能详细说的 右边的摇杆上下左右就来控制车的前后左右行进 左边的摇杆主要控制炮塔旋转,炮管俯仰 设计等等
左右履带是两个分别得电机驱动
更详细的可以去找HL的说明书看看 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弯的时候没有听到噼里啪啦掉链子的声音?

暂时还没有 收到一个星期不到 目前各项情况良好 原地转向和行进转向 都没有掉链的情况 这个估计也和履带的张紧度有关 不过也听坛子上别的朋友说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情况 可能是时间长了之后 塑料履带的轴孔会被抻拉的大一些 整条履带就比较松垮 我也只是猜测 呵呵

网友F:
标题

漂亮的车车@

网友G:
KV系才是最上算的,一个底盘四个不同的炮塔,怎么玩都玩得转,摸样也讨人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漂亮的车车@

楼主:
引用 网友G:
KV系才是最上算的,一个底盘四个不同的炮塔,怎么玩都玩得转,摸样也讨人喜欢

从KV-1的车身、炮塔比例来说 外观确实是比较和谐的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个人玩苏军静态装备出身 比较钟情于苏联装备的粗犷 相对于德粉 我就算是个苏粉了 呵呵 HL苏车就这一款 其实也没得选 当然KV这车本身就是我比较喜欢的

网友H:
KV总体来说是不错的,在不改造的情况下已经比这手中的另一台虎式好很多。结构先进,有托带轮,路轮不叠加,不象虎式一会信地就可能掉履带。但是也有一些恒龙固有的问题,主动轮和诱导轮还是没有轴承,虚位比较大,用的时间长了会更严重。扭簧相对于车身的重量来说,扭力过大,在过障时显坦克有些跳跃。我也入了台最低配,打算改装下。加装金属底盘装甲,换金属履带,金属主动轮,金属诱导轮,同时加轴承,换电调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KV总体来说是不错的,在不改造的情况下已经比这手中的另一台虎式好很多。结构先进,有托带轮,路轮不叠加,不象虎式一会信地就可能掉履带。但是也有一些恒龙固有的问题,主动轮和诱导轮还是没有轴承,虚位比较大,用 ...

是的 kv的口碑在HL这些车里算是不错的 我暂时还不知道怎么换轴承 所以暂时用润滑油做了润滑工作 等你的教程吧 呵呵

网友H:
回复 楼主:

偶尔拆下来加下油也没所谓,但不要经常拆。那个螺丝是攻在塑料板上的,拆多了就滑丝了。

楼主(2012-08-11):
引用 网友H:
偶尔拆下来加下油也没所谓,但不要经常拆。那个螺丝是攻在塑料板上的,拆多了就滑丝了。

对的 不会经常拆 加一次油很长时间内足够用了 总拆早晚会滑丝

网友:
虎头虎脑的,看着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