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啊~~~,射了。。。。。!

楼主(2012-07-11):
   今天晨飞,猛操8块后,正准备下来的时候,“嘭”的一声,只见两片东西飞出,然后炸机,原来射了,也是我第一次射大桨连桨夹一起OVER了!这回损失惨重,一对KDS的碳桨和一对飞越桨夹,将近一百多。。。,不知道插到哪了,找了几个回合都没找到,真是郁闷死我了!

网友:
以后我离你远点……

网友:
出来飞,迟早是要射的!

网友:
飞得太暴力了

网友:
迟早是要射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已经采取措施了,改用外丝横轴了,所以下次你可以不用离我那么远了!

网友:
早就叫你改外丝啦,你还说没事 没事,靠,这回出事了吧,看你还笑不笑我用外丝

网友:
又学到了

网友:
要养成经常检查螺丝的习惯,太大震动的飞机都就不要飞了。
飞行前用手往两边拉拉桨夹,有虚位就别飞了。

早射晚射早晚要射!多检查少检查多少要检查。

检查了就不射

网友:
很赞同黄哥的这句话:太大震动的飞机都就不要飞了    早晚一点会出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笑你,只是之前说你没必要拆腾,现在知道还是拆腾点好!
上次那次射,应该是那天晚上我调虚位,拧紧了很多次横轴螺丝,可能金属疲劳了!或许和我用蝎子的转速和本来1.5的螺丝设计,对于猛操的强度可能还真的有点不靠谱!

网友:
这般疯狂者,好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