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生成一条不闭合的曲线刀路

楼主(2012-07-11):
我要将一块厚10mm铝板,按照一条曲线用雕刻机切开,如何做刀路,谢谢。

网友:
ARTCAM 选沿矢量加工

网友:
ls正解,不过不会用artcam画不闭合的线

网友:
你就画一条闭合的曲线好了,曲线在铝板外面完成闭合,实际加工不到的,这不就解决了吗?

楼主:
那样麻烦啊,浪费时间,已测试 2楼正解。

网友:
cad画完导入也可以,然后选沿矢量加工

网友:
简单,我可以做 ,不过你要提供关键坐标给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