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钢和EPO哪个好?

楼主(2012-07-11):
只看大图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侠,玻璃钢固定翼和EPO/EPS哪个材质更适合飞行?
玻璃钢貌似比较结实,外观闪亮,价格方面与EPO好像没大区别。

网友A:
白钢最好。

网友B:
新手就EPO..老手就随便!

网友C:
喜爱仿真机,感觉的玻璃钢固定翼好,细节都可做的仿真漂亮,光彩夺目

网友D:
哪位大侠介绍一些玻璃钢jj嘛!!!谢谢!!!

网友E:
玻璃钢,有你哭的时候!

网友F:
猪肉好,青菜也好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为啥这么说呢?
是不是炸鸡后不好修?

网友D:
回复 网友E:
8楼:能够说明玻璃钢为什么不好吗?谢谢!!!

网友G:
玻璃钢的好啊,玩飞机就是玩一副机翼。

网友E:
回复 网友D:
炸鸡后不好修,成本高,适合老老鸟!再一个砸到东西或人可是毁灭性的!

网友E:
回复 楼主:
玻璃钢炸鸡后就基本就是一次性的

网友H:
回复 网友E:
有道理,EPO(泡沫之类材料)这种材料不管高手还是新手都适合,其他所有的材料基本是一次性

网友I:
 玻璃钢的飞机是比较高级的了哦,价格比泡沫的高很多。。。

网友J:
玻璃钢价格方面与EPO好像没大区别????
求链接

网友K:
玻璃钢用于大飞机比较多吧

网友L:
个人也觉得玻璃钢好,自己在尝试着做,挺好。

网友:
 玻璃钢归根到底还是玻璃,就算加了个字还是玻璃,玻璃就是一次性的!

网友M:
钢 ! 钢 才 结实,神马 航空铝 航空碳纤维 都是 渣渣 !没看到 火 箭的 救生舱 是 航天合金钢。

网友:
玻璃钢与泡沫价格相差不多
个人建议还是买玻璃钢

个人观点:就是炸机啦,结果都差不多,泡沫能修的,玻璃钢也能修

网友:
买EPO,玻璃钢自己根本不好维修,EPO还能粘一下

楼主:
看来还是买个一百多的EPO涵道练练手,摔了也不太心疼。玻璃钢的确实漂亮,但那时老鸟才能飞的,从没玩过,上去就炸了的话两千大洋没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M:
钢 ! 钢 才 结实,神马 航空铝 航空碳纤维 都是 渣渣 !没看到 火 箭的 救生舱 是 航天合金钢。

   超赞。如果没有钢,铁也行,也挺结实。

网友(2012-11-08):
玻璃钢是各好东西,学习制作中。。。

网友:
玻璃钢材质的裂了用环氧树脂粘补不就行了

网友:
有專業修補玻璃鋼的鈑金加烤漆後像新品一樣
就看您口袋多深;像灣流G500這種兩米大飛機降落時開襟翼速度很慢很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