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MACH3控制系统能不能外接工业上手轮和原点复位 ...
有谁知道MACH3控制系统能不能外接工业上手轮和原点复位开关??

楼主(2012-07-11):
如题,机器做的差不多了,还在调试中,但是我想加上手轮和极限开关那些,还有原点复归开关可以用吗?要怎么弄?有谁知道的能告诉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
谁知道的 能告诉下么,有其他链接的说明贴也可以发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淘宝搜索MACH3手轮

网友B:
你说的是可以的,挖坟找一下就会有。

网友C(2012-08-20):
谁会 也教教我 我弄了个东测 HC11D 的手轮 也不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