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手会玩模型直机,是否有助开真直升机

楼主(2012-07-11):
据说 真直升机的操纵方式和美国手类似,假设相关直升机知识都懂了,是否能比不会玩直升机模型的人上手更快,基本稍加练习,上去就会悬停啥的。

网友A:
据说开真机比开模型容易.
不过问题是,开真机只有一次炸鸡的机会,你自己掂量一下这个心理压力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开真机比开模型容易.
不过问题是,开真机只有一次炸鸡的机会,你自己掂量一下这个心理压力的问题吧.

配件老贵了

网友:
人体配件  贵的要命呀

网友B:
视角难以习惯吧
相对于模型。。
搞个FPV练习。。应该上手更快。。。

网友:
真机反应迟缓,锁尾就是靠脚蹬方向舵(尾桨变距)就搞定,起飞时,油门-总距操纵杆上拉的时候,脚的动作要跟上,维持机头指向。去年看过个讲直升机学飞的电视节目上是这样的,还是很小的轻型直升机。

看来,所谓大飞机稳,至少有一多半其实是“笨”,剩下的菜式什么传说中的雷诺数。

网友:
900¥的模型都有飞控,你真飞机好意思说没飞控吗?

网友:
 你悬停一下 就知道了  和初学者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开真机比开模型容易.
不过问题是,开真机只有一次炸鸡的机会,你自己掂量一下这个心理压力的问题吧.

网友:
楼主,你想多了,真的....

网友:
除了尾舵,跟真机一摸一样,会开6通机真机应该也能很快上手

网友:
楼主显然不知道真直升机的每小时维护费用

网友:
可以加个练习架什么的~!

网友:
标题

楼主的意思是说他都会3D了,飞真机玩玩刷锅应该没问题吧 ^_^)Y

网友:
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开真机不会打错舵。。。。

网友:
到国外去吧,哪里更适合你飞。
在天C你还是玩玩具吧。

网友:
楼主牛人!!!不过 极品飞车飚极速 加 极品漂移,开车还是80最高,从未漂移……

网友:
玩玩微软模拟飞行吧,你就知道了。玩直机最好配个摇杆。经典的模拟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视角难以习惯吧
相对于模型。。
搞个FPV练习。。应该上手更快。。。

搞fpv,飞3d肯定得吐了

网友:
  敢想加上敢干才叫牛

网友C:
我入魔用美国手的一个原因就是
玩微软模拟飞行多年
改不过来了

真机没有对头问题
不过有晕机问题

楼主:
标题

平衡感应该比不会玩模型机的人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入魔用美国手的一个原因就是
玩微软模拟飞行多年
改不过来了
我也是……

网友:
能不能倒飞?

网友:
把俺的锁尾陀螺装上去,是不是脚蹬也省了?

楼主:
真机应该是自动锁尾的,需要转向再打舵
靠人工锁尾也太落后了吧

网友:
我也准备去搞真直升机呢。。。

网友:
那也只能开美国直机,开中 国机,你会死很惨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机应该是自动锁尾的,需要转向再打舵
靠人工锁尾也太落后了吧

至少几十万的直升机都是人工锁尾的。。。

真机操作和遥控器完全不同,美国手日本手都没有差别,下一片DISCOVERY的片子看看应该就了解了。

网友:
真机好像没有陀螺仪噢。。

网友:
力挺美国手

网友:
LZ在YY么???

网友:
真机没飞控吧。。。

貌似全靠驾驶员啊。

网友:
左手螺距(升降),脚下 方向,手前后左右

网友:
真机跟随航模区别还是很大,第一是视角上的差异,一个是第一视角,一个是第三视角.然后航模的动作可以很大,,但在真直升机上,所有动作都跟绣花样的,一点点修正,还有你的空间感跟注意力分配要好,还会有很多仪表你要看,来帮助你飞行,但花在仪表的精力只占30%,还有70%要注意外面.

楼主(2012-09-11):
看来会飞6通还是有助于开真机,也就是说,即使开不上真机,实际已经尝到开真机的滋味了

网友:
真机没开过,但知道航模比开车难N倍。

网友:
应该分别很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