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栖怪物舵防水五分钟搞定

楼主(2012-07-11):
刚购进GEMINI三栖怪物,设计不错,但舵机暴露在机背上,在水中正常滑行是不会进水的,但常在水中游,哪能不掉水里,所以副翼舵机的防水还是必须的。自己动手,花五分钟时间搞定防水问题。准备一个透明胶带,要宽度5CM以上的那种,先用透明胶带将副翼舵机的线槽贴上,防止线槽进水流入舵机;再剪一段透明胶带,中间剪出一个小洞让舵机输出轴通过,盖住舵机贴机身上,另一侧副翼舵机同法处理,即可。

网友:
方法不错,对于大部分的水花溅落可以严格杜绝了

网友:
实际水中试试看如何。

网友A:
PM个购买连接看看,,,蛮漂亮的啊,,多少米?

网友:
请问LZ:

这JJ好飞吗?易飞吗?抗风吗?

陈伯

网友:
直接电路板上涂硅胶

楼主:
就是二楼的老秦那里买的。空机160

引用 网友A:
PM个购买连接看看,,,蛮漂亮的啊,,多少米?

网友:
看后面水面测试部分,应该是很稳的
前半部分是在汉口江滩的地面测试,当时风很大,有些摇摆。1分30以后是水面测试,微风天气,个人感觉充分的展示了相当良好的水面性能,稳,高速打方向舵不侧翻,耍起来得心应手!

网友:
最直接的办法:买个防水舵机

网友:
中毒了,感觉平飞不难看

网友:
多少米啊

网友:
舵机防水比电调接收机难度要大

网友:
问下这机的重心在哪

楼主:
标题

距主翼前缘100mm

网友:
挺稳的啊,不过造型不中意,就是我比较喜欢 固定翼的造型。

网友:
要那么多舵机啊?

楼主:
副翼两个,平尾垂尾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