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 DX4E最上面两边的按钮没用?

楼主(2012-07-11):
mcpx DX4E最上面两边的按钮没用,推油门就浆转,集体螺距不动?怎么办啊?

网友A:
左边的是切换3D的,右边的是大小舵量的,熄火是按左上角是一个按钮,也就是对频键,按一下熄火,按3下恢复正常

楼主:
DX4e能初始化吗?怎么设?

网友B:
这东西不用初始化 也没有初始化··

楼主:
我上面的开关一直没用,左边那个按钮,按一下飞机集体螺距打到正最大。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