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遥控器

楼主(2012-07-11):
请问各位大侠,美嘉欣F45的
遥控器
(2.4G)能配独立接收机吗?原来飞机上的接收机是集成在电路板上的。现在想把遥控器用在船上。能的话请推荐接收机,谢谢!

网友A:
直接把电路板拆下来不就得了

楼主:
飞机还想继续玩的,现在的想法是配一个独立接收机,飞机和船共用一个遥控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过,飞机还想继续玩的,现在的想法是配一个独立接收机,飞机和船共用一个遥控器,能实现吗?

网友C:
这个,貌似不能吧,要不你再买一个接收板来改吧
玩具级的控,一般都没有独立接受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可不好办了

网友D:
去买个4通控也没几个钱啊

网友E:
买个天地飞6不就行了!

网友F:
:loveliness: 估计是学生党吧。

网友G:
想法和我当初差不多,潜水多了之后自然就明白了……多学习学习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到底行不行啊!麻烦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