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桨的问题!

楼主(2012-07-11):
请问一下2片桨不平衡用什么材料去配平,需要配平的位置是怎么确定呢?另外2片桨相差多少以内算合格?

网友:
若是固定翼的螺旋桨,处理方法是:先用一根与桨孔内径差不多的金属棒串过桨孔,然后把金属棒的两端放在高度一致的两叠书上,注意书的高度要比半截桨长度大一点,这样较重的桨叶就会自动转到下面 ,然后可以将重的桨叶用刀片均匀的刮去一点(刮桨尖部位效果更明显),要边刮边放书叠上检查,直到放上去时不再转动,这时桨叶的不平衡就解决了,再装电机上试试,会让你喜出望外。另一种方法是用黏胶带往较轻的桨叶片上贴,若效果不明显可以多贴几层,直到平衡为止。

网友:
搜索:大桨动平衡

网友:
LS的新手,现在已经很上路了,呵呵

网友:
受教了……为以后diy积累眼界……

网友:
神奇 万能的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