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试飞秒炸了,求帮助!!!!!!!!!!!

楼主(2012-07-11):
今天换了MB
陀螺仪
,搞了一下午。刚去试飞刚要离地的时候突然后左翻秒炸了。求帮助。
求好心人给个MB讨论群。

网友A:
是不是遥控上设置成120斜盘了?我觉得mb比有副翼调试简单,精度高。

网友B:
是不是震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devo10控,控里设置的是标准一体舵机。这应该是关掉混控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JJ还没离地的时候感觉不到震动,感觉比有副翼稳定。。。

网友D:
副翼修正方向反了。

网友E:
修正反向 仔细看说明 MB调好了相当的稳

网友F:
其实我一直不相信电控这东西
装过DJI飞机稳了,感觉不练技术
哈哈,等技术好了,也感受一下三轴

网友A:
建议你还是仔细对照说明书从头调一遍,不要太心急想着飞。调好了很稳的。

网友G:
就是震动问题啦。。。。。
你去翻翻帖子看看,mb这样问题炸的多了

网友H:
修正反了吧

网友I:
侧翻秒炸多半是修正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现在重新调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