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naza是否适合600以上轴距的六轴飞行器,感激不尽!

楼主(2012-07-11):
请问各位naza是否适合600以上轴距的六轴飞行器,感激不尽!

网友:
同问,naza是否适合六轴

是否六轴操控性比四轴差,还请尝试过的前辈指教

网友:
naza装600以上的6轴没问题

网友:
只要配置和调试合理~6轴一定比4轴稳

网友A:
六轴会比四轴稳 ,但是NAZA有六轴操控性不好,大于550轴距的,NAZA并不推荐,但有模友实际操作过,据说很稳定,但主要还是要解决共振问题,大机架共振严重,另外,我手里有一套NAZA我就是在纠结多少轴距的机架,我手头全是超过650轴距的大架子,小架子没有,所在很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六轴会比四轴稳 ,但是NAZA有六轴操控性不好,大于550轴距的,NAZA并不推荐,但有模友实际操作过,据说很稳定,但主要还是要解决共振问题,大机架共振严重,另外,我手里有一套NAZA我就是在纠结多少轴距的机架,我手 ...

这个我就有些不解了。不知道你是在什么情况下测试的?因为我现在的设备就是700mm的六轴 ,naza+GPS,非常的稳。相对比四轴的还要稳定

网友:
越大越稳定。。这是常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测下来NAZA六轴的操控性没有四轴的操控性灵活,有发呆的感觉,超过550以上的机架,我想DJI本身也不推荐 的,不然为什么F550以上就直接是S800了,但也看了很多模友的XA650装NAZA测试下来说很OK,但是我在想如果给两台配置完全一样,仅轴距和轴数不一样,同是NAZA,NAZA会对四轴控制力上更好,这也是我不解的地方。

网友:
对于说越大的轴距越稳,这个是肯定的,理论上,700E电动直升机会比450 3GX更稳定,48英寸的固定翼会比39英寸的固定翼(同机型)更稳定,多轴理论上也是一样的,但实质上多轴是一个需要飞控介入操作的飞行器,飞控本身对飞行器尺寸的控制力是有限的,所以,多轴上面理论上是较小的轴距,飞控更易于控制,当然也不是越小越好。大轴距的多轴像650的700的或者800以上的,感觉很稳 ,其实那是一种类似EXP的感觉,牺牲的是操作的敏捷性,当然对于航拍来讲,这种时滞的EXP感觉是必要的,可以增加飞行器的稳 定性。但是相反,灵活性就打折扣了。

这个本身是一个矛盾的情况,就看个人如何取舍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请问 这个兄台  naza 怎么做减震? 我直接粘在机架上  带上负载就振动厉害  上窜下跳

楼主:
按厂家的意见就是直接用3M胶粘稳,不用做减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 这个兄台  naza 怎么做减震? 我直接粘在机架上  带上负载就振动厉害  上窜下跳

云台只是履行公事,老油条的MF双轴,史上最“NB”的云台,凑合着用。

网友:
我也想顺便问个问题!
我要是做了同样轴距的飞行器
一个六轴一个四轴
大家轴距都是800左右
那个会更好点?

网友D:
轴距跟飞控有毛关系啊???

LS,你自己一样做一个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当然不适合~~~

网友:
你看看DJI的产品介绍再说~~~还有你买几个飞控和机架回来对比就知道
引用 网友D:
轴距跟飞控有毛关系啊???

LS,你自己一样做一个试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