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15 一問

楼主(2012-07-11):
訂了Z15  5n

這款可否裝Nex7??
有沒有需要回廠調CG

謝謝

网友:
暂时还不行,您的5N,我们是完全按照5N的标准来调试的。N7放上去应该是达不到良好效果的。

楼主:
應該來視頻教學如何可用5n / 7

楼主:
這個Z15 出廠的平衡了嗎...?

不明白 這樣調好的???當我的手鬆開時

网友A:
NEX5N与Z15搭配使用,必须要使用原厂的原装电池。其它电池要比原厂的轻16克左右,原装电池重量是57克,如果使用非原装电池,会导致Z15在横滚、俯仰方向上的重心不对。从视频看,你相机应该用的是非原厂的电池。

网友:
一个产品,对十几克的重量都十分挑剔,积极地看:非常精确。消极地看:只能吃细粮的主

网友:
z-15真的那么神?都可以自动识别你装在机架上的是5n还是7?我觉得只要你的相机重量不要超过它的载重负荷,又能装进机架内,镜头360旋转不发生碰撞,调好平衡就可以了,其实很简单一件事,非得搞那么复杂?说你严谨吧,可z-15包装内一份说明书都不放,飞控还要自己拆开量电阻,电调还得自己焊电阻,nex7在大疆发布时就明确5和7同时支持,现在又说7不能用,那不是虚假广告了?为何就不能公布下你云台的最大负荷,公布一下安装相机的调整方案?

网友B:
大疆这样说只是想让大家拿到手的云台都能出来一样的效果,不会因为个人调试的能力不同造成效果的差异,到头来还要埋怨大疆这个那个。我感觉现在这样就非常好。所有收到云台的朋友,拍摄效果基本和原厂公布的视频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疆这样说只是想让大家拿到手的云台都能出来一样的效果,不会因为个人调试的能力不同造成效果的差异,到头来还要埋怨大疆这个那个。我感觉现在这样就非常好。所有收到云台的朋友,拍摄效果基本和原厂公布的视频一致 ...

楼主:
昨天組裝,今天測試了,效果真的超爽....!!

想問問大家
有時候通電後z15自轉後,好像徵測不倒中位,之後就用不倒...
需要從新通電多少次,才可以回到中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NEX5N与Z15搭配使用,必须要使用原厂的原装电池。其它电池要比原厂的轻16克左右,原装电池重量是57克,如果使用非原装电池,会导致Z15在横滚、俯仰方向上的重心不对。从视频看,你相机应该用的是非原厂的电池。

用原厂电池的飘过 情况同上 去掉UV镜等配套设备问题依然

网友:
我的电池是57克,但是和楼主的状况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NEX5N与Z15搭配使用,必须要使用原厂的原装电池。其它电池要比原厂的轻16克左右,原装电池重量是57克,如果使用非原装电池,会导致Z15在横滚、俯仰方向上的重心不对。从视频看,你相机应该用的是非原厂的电池。

太专业了,今天按你的说法去买相机,当时用称称了一下电池,57.6克,非常的好。

网友:
晕还要不得称电池的重量,不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