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电机内倾 四个铝块 卖三百多~

楼主(2012-07-11):
好吧 好吧 先不谈价格

说说 电机内倾的优点吧~?

网友:
内倾可以使方向舵速度更快。

网友:
S800就是内倾的~~这就和固定翼上反角一个样

网友:
若当往右边倾时,右边升力变大,相反左边升力减小,这就相当自稳,和固定翼上反角一个道理
可能还有人不太清楚,我画几幅画
在这幅画中,桨产生的力,被分解了,只有红色部分形成升力
[local]1[/local]

如图~当飞机向某一边倾斜时,倾的那边随着桨面与水平面夹角不断减少,那边升力不断增大,相反另一边夹角不断增大,升力减少。就会使飞机更加平稳
[local]2[/local]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觉得有必要吗,加垫片就解决的问题!

网友:
这样是不是更简单:

网友:
若当往右边倾时,右边升力变大,相反左边升力减小,这就相当自稳,和固定翼上反角一个道理
可能还有人不太清楚,
当桨倾斜时,桨产生的力,被分解了,只有部分形成升力

当四轴向某一边倾斜时,倾的那边随着桨面与水平面夹角不断减少,那边升力不断增大,相反另一边夹角不断增大,升力减少。就会使飞机更加平稳

网友:
前几天车窗升降机出现点毛病去修车,发现了个和这个很像的东西,就是奥迪车门间隙调整垫块,全铝超轻,中间还开俩长条形的孔,和这个大小形状很像,做工超好,看了看还是Germany制造,倒是没问价格,但我觉得肯定比这个便宜

网友:
内倾,稳定性是否有变化,内倾角度多少为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和固定翼上反角一个原理,稳定性当然更好,只不过升力减少

网友(2012-09-17):
没啥用,多此一举,飞控的纠正速度比它快多了,反而还降低了效率,得不偿失。

网友:
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内倾角度,我个人认为3度左右为宜。正如楼上所说,如今的飞控发展很块,电子修正速度已经很快了,结构上这么搞,实际效果有待观察。

网友:
内倾主要是直接力控制吧。
内倾后,根据三角力的分解,可以直接产生侧向的力,而电机垂直状态的话,就必须等四轴倾斜后,其实说白了跟上反角是类似的功能。

网友:
内倾合适精度不高的飞控以及大轴距飞行器~

像WKM.YS-X6以及MK2.0等高精度飞控  在小轴距的情况下~不要用内倾~~~~~~(我朋友已经试飞,结论是内倾不合适小轴距飞行器和高精度飞控)

网友:
对,如果把机器做大,飞控精度即使不高,这个结构本身就比传统结构稳定很多

网友:
这个 配件 固定螺丝难道能平稳拧上吗  脑残设计啊 如果要啊螺丝拧平稳 一个电机需要2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