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锯机一般是用什么比例的减速箱

楼主(2012-07-11):
正序浏览
求关于带锯床的蜗轮涡杆减速箱的比例,
电机
一般使用多小转速的?

楼主:
多谢你的指点我找找网上带锯床的数据算算

网友A:
这个是没有定式的。
金属带锯一般来说线速度就一分钟八十米左右,最快了。
20cm的主动轮和50cm的差好几倍呐。

网友B:
减速比对于电机1440转的话,大概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