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铁浇不起,决定用胶水浇一个!

楼主(2012-07-11):
铸铁量太小,厂家不给弄,成本也高,无奈寡人手头只有200元垃圾台钻一个,所以后期铸铁件的加工无比麻烦,
小弟从事广告发光字行业,决定用做发光字的环氧树脂下脚料浇筑一个,有可能3月,有可能一年...因为边角料我也不知道一次能有多少,
我有雕刻机,做模具没有问题,只限于亚克力或者PVC,别的材料我也没有...
就是不知道做成后机器的强度会怎么样,只知道环氧树脂固化后的强度79左右,对这个数字没有概念,也不知道其他的材料是多少,例如铸铁、或者PVC...
到头来弄了台机器是个软的,还不如PVC,就歇菜了,
滚珠丝杠,线轨,电主轴是一定的,万一失败就照原尺寸来个铁家伙!
初步决定仿造 无锡啊乱 的那台山寨牌母鸡,只求外观,呵呵,,过两天更新模具

楼主:
我们用的树脂固化后应该和电木差不多,绝缘的那种,我可不可以在树脂里加些什么东西来增加强度啊?别只看不回啊

网友:
我也有大量的环氧树脂.也想过铸机.可惜无从下手.参考下面的方法.试一下吧.成功啦告诉我一声.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F7%D6%AC&page=2

网友A:
我以前看别人做过玻璃钢的雕塑
基本就是树脂,加沙子,加玻璃纤维布
里面还可以加钢丝网,加钢筋
楼主能说说你的树脂是如何购买的?成本是多少吗?
我也想学学,

网友A:
其实你有广告机的,可以用木头做一个,做完觉得强度低的话
直接去翻砂做铸铁的

网友B:
要求不高应该可以,我玩过普通的101树脂,感觉时效变形不小,尤其受热后变形明显

网友:
玻璃纤维或者碳纤维嘛.楼主要是用碳纤维做出来那就是神机了,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到底怎么样才算成功,能雕刻东西,比如PVC、亚克力...在我这里就算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看别人做过玻璃钢的雕塑
基本就是树脂,加沙子,加玻璃纤维布
里面还可以加钢丝网,加钢筋
楼主能说说你的树脂是如何购买的?成本是多少吗?
我也想学学,

我用的环氧树脂 价格 48和65元每公斤  65元的偏软 48的还好 具体的成分我也不清楚 做发光字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有广告机的,可以用木头做一个,做完觉得强度低的话
直接去翻砂做铸铁的

木头?我不是神油,对木头机没有兴趣,更不指望木头机能切割亚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求不高应该可以,我玩过普通的101树脂,感觉时效变形不小,尤其受热后变形明显

我不知道101树脂,我用的树脂还好变形不大

网友:
要加短玻璃纤维+玻璃纤维布+氧化铝粉+碳黑+偶联剂,再压实,主体成分是玻璃纤维和树脂(玻璃本来就很重,短切的6.5一公斤),还是比较麻烦的要搞模具。
同等重量下,强度和碳钢差不多。

网友:
塑料类还是弹性过大。

网友:
学某人的水泥机,先焊钢架,把安装的地方都预埋钢板,然后用钢筋焊接连成一体,然后用环氧填充,不过好像环氧价格也不低啊。。。

网友:
预祝成功

网友:
成本不会低. (比铝机)除非你说得胶水不要钱
比铁板机更高.

网友:
我买了很多胶水,2手只要4元一公斤,新的好像60元,用来做小机器不错,也没什么配方要求就是里面放点硬东西,雕木头软东西足够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既然你有廉价胶水.
那我给你 配方把. 用铝粉加胶水.
固化后还可以再加工.

网友:
按道理, 铝粉不是合适的填充材料.

应该用小砂粒.

看看火车路轨. 枕木上几百吨的火车就在上面走.
车的重量就分佈在小石子上面.

填充料, 亦不可以用小丸子, 粉末等东西.

应力当中, 有部份是剪力的作用.
对付剪力出现, 要加玻纤或碳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