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esky的魔友们帮一下忙。

楼主(2012-07-12):
esky cp3的3合一控制器包括什么? 是陀螺仪,两个电调(主马达和尾马达的电调),混控器吗?

求接线方式和使用方法。

网友:
红色插头接电源;
黑色(较大的)两极插头接主马达;
两个扁插头(三芯杜邦插头)分别接油门和方向通道,即:CH3和CH4。
电路板上有个两针插座,那是接尾马达的。

网友:
LZ理解得正确,三合一包括:陀螺、混控、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