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330KT的重心在那里?

楼主(2012-07-12):
新手求助,330KT的重心在那里?各位前辈请说说谢谢........

网友A:
老问题,大致在机翼弦长的前3分之1处。有原图的话图上标有的。

网友B:
在舵机前一点的位置

网友C:
老问题,大致在机翼弦长的前3分之1处。有原图的话图上标有的。
平板翼飞机重心在弦长二分之一处。有翼型的在三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