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华科尔DEVO10的大神来帮个小忙~~~

楼主(2012-07-12):
呵呵,把头子都焊好了,插上舵机,发现舵机能动,电机不叫(当然也不能转动)。关键是电调第一步油门行程都设不了,我把控油门拨到最大,然后电调插上锂电(2S 3S都试过),但是电机没有声音。。。。顺便说一下,电调是ZTW那个平民电调,电机是朗宇2216.。。。。悲催呀~~~~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控里油门反向了?
电机不叫,首先检查接线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里油门反向了?
电机不叫,首先检查接线唉

对,先检查控的设置。我的DEVO10用AL电调没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试过了,把舵机插在接收机的油门位置,然后舵机能随着油门运动,但是电调还是没有反应。。。。

网友:
电调的问题,具体的不好说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看看接收的红灯是否常亮了
是否没有对上马

网友:
油门有没有反?
电调有没有问题?

网友:
标题

不是没对好码就是信号线插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