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机不是窜,就是失速,电池还是电调的问题?(貌似解决了)(真正原因有变化)

楼主(2012-07-12):
大早上的小郁闷一个。固朗450C机机不是窜就是失速,如果就从电池和电调方面分析哪方面的问题大些?花牌电池,固朗的40A电调。我有四块电池,有一块电池就不窜也不失速。其中有一个块电池从买来那天开始就有时候窜,但是内时候是冬天,到了夏天就好了。现在三块电池都有问题了,我就又有点怀疑电调了。控是XG7。

电调只要接上电池就会烫手?不管电机转不转?不管如何动油门?今天我在一块电池窜的时候老上下动油门,好像电调还保护了(失速)。。因为那个电池下来还有3.8X呢。

从声音上听得出来是电机突然转数提高,但是我没加油门啊。

我推希望是电调的问题。电池推贵啊。。嘿嘿,谢谢大家~~
==================================================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复。

今天下班我又试了一把。结果把头罩给拿掉飞,机机就没事了。

在没拿去头罩之前,所有电池都有问题,而且今天的问题表现还相当的严重。没飞多会就转速不稳。把油门推到一半飞的时候,飞不了两分钟,机机会慢慢的落到地上,然后只有把油门放到最低然后再往上推油门,机机才能起飞,起飞没多会,又自己降落,然后再把油门拉到最低,再推起还能起飞。

个人感觉把头罩拿开问题消失的原因:1,散热。再装着头罩飞,机机转速上不去,自己落地的的时候,电调非常烫手,根本就没法摸,去了头罩,飞机完一个电,电调能用手摸。
2,震动。我这个机机把头罩装上震动就非常大,不知道什么原因。装上头罩飞的时候,看起落架都在抖,不装头罩了,起落架就不抖了。这个头罩在装的时候非常不好装,得用挺大的劲才能套进那两个固定杆。因为前面的电调线和电池的联接线有点顶着劲。

这么说来,转速不稳就应该是电调的问题了吧。我要怎么解决呢?换个大点的电调?不装头罩飞,我很不适应啊。。正练侧面悬停呢。
++++++++++++++++++++++++++++++++
新电调买来了。。这个老电调好像好了。。真正的原因应该是,我的接收一根天线跟那个电调离得太近了。。我把他们分开了一点点,今天早上飞了两个电,还带着头罩都没事儿。明天早上再带着头罩飞五个电试试,如果真是这样,就错怪固朗的电调了。。

网友:
你在说什么…………

楼主:
晕。。表达能力又出问题?

机机出现突然加速和突然失速的问题。怀疑是电池或电调的问题。

楼主:
说两句啊。。。就这两天可以练练啊。。。机机还出问题了。。过了这周又不能练了。。

网友:
接触不良?

网友:
 LZ在说直机吧?直机都失速了?高手.

网友A:
检查各个焊点吧 可能是 虚焊引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各个焊点吧 可能是 虚焊引起

我还真怀疑过电池和电调联接的T头的问题~~

就这焊这。。

我回家检查下各各连接处切。。

楼主:
为什么不怀疑是电池的问题呢?

网友:
什么跟什么啊?完全没明白LZ想表达什么.....拍个视频什么都清楚了

网友:
我也是固朗450C,不过有些年头了,自带的电调经常无故不能启动,偶尔会停转,后来换了ZTW。

楼主:
看来不应该叫失速?我的失速的意思就是电机的转速低了。。

问题就是机机在不动油门的情况下有时候电机的转速高,有时候转速低。

网友B:
感觉接触问题的面大,可能焊点不好
另外检查下电调信号线是不是破皮了接触侧板
控里看下油门通道信号有没有漂移

这些都没问题的话,怀疑电调,一般来说电池放电顶多压降厉害,木有电流时大时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接触问题的面大,可能焊点不好
另外检查下电调信号线是不是破皮了接触侧板
控里看下油门通道信号有没有漂移

这些都没问题的话,怀疑电调,一般来说电池放电顶多压降厉害,木有电流时大时小的

非常感谢~~只要不是电池的问题就好。。晚上回家检查。。完喽向大家汇报。。

油门通道信号漂移了是不是控坏了啊~~

电调什么时候开始工作?电调什么时候工作强度高?什么时候工作强度低?老动油门会加大电调的工作强度不?

网友B:
油门信号要是漂移了,空的电位器就完蛋了~~~但一般新控不会的

电调上电就开始工作,转速大螺距大负载就大,动油门没事的,保持高度本来就要经常微微动油门
强度不强度的,别考虑了,一般设计的40A都能承受得住,只是发热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信号要是漂移了,空的电位器就完蛋了~~~但一般新控不会的

电调上电就开始工作,转速大螺距大负载就大,动油门没事的,保持高度本来就要经常微微动油门
强度不强度的,别考虑了,一般设计的40A都能承受得住, ...

感谢指教~~

网友C: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D:
说 转速不稳 应该更好理解。。。

楼主:
回家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

回家看喽一把。。。如果说硬件上有啥问题,那就是机身有震动。油门通道木有飘。焊的地方都挺好。

电调要是有问题了,看不出来。电池要是有问题了也看不出来。

明天早飞的时候先把双桨问题解决一下再看结果。如果还有问题,就还试那块正常的电池,如果还正常,就只能再买三块电池了。五张红纸又不有鸟~~~

一块电池的起落次数大概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 转速不稳 应该更好理解。。。

明天来了你来看把实物吧。。

网友:
检查所有焊点,最高最低油门重新确认一下。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本人怀疑电调接触的问题,以前自己焊电调电机的时候,短接了就有这个现象,电池上电就热,转速跟不上,发现是电调跟电机焊接的时候有短接(其实是因为焊脚不好,把另外一根线的皮给扎透了引起的)低速能凑合转,后来提高转速,直接把电调管子爆掉一个~~~~另外检查一下T插什么的

玩四轴的飘过~~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复。

今天下班我又试了一把。结果把头罩给拿掉飞,机机就没事了。

在没拿去头罩之前,所有电池都有问题,而且今天的问题表现还相当的严重。没飞多会就转速不稳。把油门推到一半飞的时候,飞不了两分钟,机机会慢慢的落到地上,然后只有把油门放到最低然后再往上推油门,机机才能起飞,起飞没多会,又自己降落,然后再把油门拉到最低,再推起还能起飞。

个人感觉把头罩拿开问题消失的原因:1,散热。再装着头罩飞,机机转速上不去,自己落地的的时候,电调非常烫手,根本就没法摸,去了头罩,飞机完一个电,电调能用手摸。
2,震动。我这个机机把头罩装上震动就非常大,不知道什么原因。装上头罩飞的时候,看起落架都在抖,不装头罩了,起落架就不抖了。这个头罩在装的时候非常不好装,得用挺大的劲才能套进那两个固定杆。因为前面的电调线和电池的联接线有点顶着劲。

这么说来,转速不稳就应该是电调的问题了吧。我要怎么解决呢?换个大点的电调?不装头罩飞,我很不适应啊。。正练侧面悬停呢。

网友E:
还可以将电调的进角调低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可以将电调的进角调低点试试

非常感谢~~

网友:
也许是固朗450C的固有毛病吧,我的机子也有这样的问题,一个是平稳加油时会突然上窜,再有就是好好的飞机就转速降低自己降落了。也不知道原因,慢慢飞吧。

网友:
固朗的40安。电调是个坑爹货,建议楼主把它换了试试。k快d点s死

楼主:
我换电调了,明天应该到货,好盈的奔腾铂金40A

楼主:
新电调买来了。。这个老电调好像好了。。真正的原因应该是,我的接收一根天线跟那个电调离得太近了。。我把他们分开了一点点,今天早上飞了两个电,还带着头罩都没事儿。明天早上再带着头罩飞五个电试试,如果真是这样,就错怪固朗的电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