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进角设置

楼主(2012-07-12):
3s 2200ma  25c锂电,好盈奔腾40A,花牌2836  3860KV,电机设置了高进角,但是留空时间短了,悬停五分钟下来电池就3.7,normal油门中点65%。
问:如果设置电机由高进角改成低进角,能否延长留空时间,改为中进角后需要重新设置油门及螺距曲线吗?

楼主:
哦忘记声明,12T电机齿。

楼主:
调中进角省电一些,请高手支招。

网友:
一般悬停需要65%油门?一般450电机是6极9槽结构设置中进角稍微会省一点电。感觉楼猪的电池差不多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中点螺距在+3,后来又调了低进角,其中两个电池用了一年半都还没鼓。

网友(2013-09-08):
引用 楼主:
我的中点螺距在+3,后来又调了低进角,其中两个电池用了一年半都还没鼓。

电池的寿命是看使用次数~ 不是怀孕没

网友:
估计也节约不了多少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