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貌似已解决】devo10跟tplink无线路由干扰,求解决方案

楼主(2012-07-12):
之前看到过有帖子讨论过,不过没有解决方案,现征求高人解决,以造福我等小菜鸟。
devo10会使得电脑直接连不上无线路由,即使连上了,一会就掉线,但我的v911的控就不会。

请问是否可以在无线路由中设置以规避这个问题?我现在在公司,要尝试也得今晚回家才能试了。
----------------------------------------------------
以下编辑于2012/07/13:

昨晚试了一下,把通道由原来的“自动”改成13了(tplink一共有1~13可选),然后测试了一下没问题,有待进一步长时间观察。
只是不知道会不会把周围人家的无线给搞死,哈哈,因为我家周围很多个tplink。。。

网友:
调低发射功率试试

网友:
   华xx的控还有这个功能   这么厉害

网友:
 可以干坏事了

网友:
无线路由可以换频道吗!难道连这你都不知道

网友:
这个控,最近都失控的很火吧

网友:
FS6通也可以干扰噢,弄个2.4增程

网友:
路由设置一下信道试试

网友:
还好那时 没入啊……

网友:
还好那时 没入啊……还是老老实实用我的天7

网友: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遥控器和路由器也不可兼得

网友:
我的d7不会也

网友:
无线路由可以设置通道的,换一下试试

网友:
楼主没试过别乱黑,2.4g网络协议不存在这种可能。只要是正规的产品,按协议建立网络连接,就可以排除干扰,除非产品目的就是用来恶意干扰的。

网友:
换路由器的频道。

网友:
标题

多个2.4g设备在同一个地方使用一定会有干扰,你可以设置路由器避开干扰频道。这事没有什么奇怪的,这个频段是大家共用的,不保证由你独享。

网友:
我用的devo10怎么不会干扰我的腾达无线路由。。换路由器。。。

网友:
呵呵。可以去干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