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电调,超小,超轻,多Cell;共6零件,适合DIY

楼主(2012-07-12):
有刷电调,超小,超轻,多Cell

1. 控制端和电源端隔离,可以控制更高的电压,也保护接收机.
2. 才6个零件,超小超轻,也就超便宜 应该小于2元.
3. 需要更大电流时可以更换管子
4. 可以线性控制2个空心杯电机,或一个大一点的电机,非常适合主电机以外再加个升力风扇之类的情况.

网友:
晕,这个只能间歇性工作,不能调节电机转速吧

跟继电器的原理是一样的啊
光耦输入的是开关量,输入也是开关量,,,,

楼主:
可以肯定的是:能实现线性调速,这个已经测试了,东西在那里...

光耦不能说是完全开关形式的,是具有线性功能的,看你是多大电压多大电流的.里面的LED 完全亮了就职能是个开关.
更重要的是PC817 这个两毛钱的东西本身就属于线性光耦,具有比较大的线性空间.
但是确实,不如买的那种电调来的平稳,实际上是有一点点脉冲,可是控制控制马达是足够了.末尾的电容可以有也可以没有.

网友:
好贴

这个方法已经在用了,舵机板改了个遥控变焦开关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34650&page=1#pid8095125pid8095125

网友(2013-09-04):
双向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