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办法在线切割机上装旋转轴吗?

楼主(2012-07-12):
有办法在线切割机上装旋转轴吗?我想在线切割机上装旋转头,但没法程序控制,想利用u,v步进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装旋转头干什么?和切割线有关吗?

网友B:
线切割不是数控的吗?让走丝旋转就好了

网友C:
 旋转轴的线切割!做什么东西?

网友:
小工件N多个,割好一个自动旋转割下一个。晚上加工就不用起来换了。

网友A:
完全可以,买个分割器加个夹工件的转盘即可。

网友D:
要解决落料,回起始点,UV步进角度小不能连续等问题。

网友E:
这个应该属于自动上料吧

网友F:
能不能切割伞齿呢

网友G:
线切割的A轴吧,这需要软件支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