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舍得

楼主(2012-07-12):
刚刚买了TB上的杂牌200a电调,一个220块,卖家说7天可以退,7天后坏了了保修,

自己坑爹啊

网友:
 刚刚想试试杂牌电调。。这边有说出事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种杂牌200A的电调本身设计上就有有缺 陷的,这种200A的电调就仅仅是在原来120A电调的基础上多加了一层MOS管而成的,这就导致中间部分的MOS管无法被水冷冷却到,特别是夏天死的更快!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就自己设计水冷,,,,,,,,,,,好盈的贵贵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自己设计水冷,,,,,,,,,,,好盈的贵贵

我以前也想自己改水冷,但是简单的给电调两个面都贴上水冷片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为电调最热的是MOS管,就像上面我所说的200A电调就是在120A电调的基础上加了一层PCB板,你想解决散热问题那就必须把电调的PCB板拆开再把水冷片贴上去,再把PCB板焊回去,如果没有点电工基础最好还是不要这么搞!其实好盈电调并不算贵,它有良好的售后,就是烧了都能换新的给你,你这种200A的烧了卖家就直接让你扔了,你烧个2个200A的钱都可以买一个好盈了,在电调上没必要省那点钱!电池是损耗品,好的电调可以用好久的!

网友:
你还真相信有200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想自己改水冷,但是简单的给电调两个面都贴上水冷片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为电调最热的是MOS管,就像上面我所说的200A电调就是在120A电调的基础上加了一层PCB板,你想解决散热问题那就必须把电调的PCB板拆 ...

电调其实也是暴利,如果核算成本的话,硬件投入不会过百,只是现在做的人少,好盈一家独大,纵揽江山。这种日子不会太久的,有这么多走火入魔的人,一定会带动电子行业重新审视暴利市场,竞争必然到来,看你能不能等而已。。。

网友:
其实想省钱可以买普通的70安的来改,把场管换成8896,一个正品8896才2元能耐90安。3个并联就270安了。当然实际上由于PBC板等其他原因是达不到那么大电流,保守估计也接近200安了。一个电调换18个8896才36元,

网友:
以前我也烧了一个200A的杂牌电调。现在我不相信杂牌的了,而且还带补品的。
现在我都改用好盈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