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改了无刷后,大家的3d螺距都设到%之几?

楼主(2012-07-12):
cp改了无刷后,大家的3d螺距都设到%之几?

网友A:
不能一概而论,我的好像是最大70

楼主:
标题
70?那大油门时尾巴岂不是会甩尾

楼主:
还有油门设100%一条直线还是设80%、100%、80%好呢?

楼主:
错了是100%、80%、100%

网友A:
原帖由
ltf987
于 2012-7-12 11:23 发表
70?那大油门时尾巴岂不是会甩尾
现在调到基本不甩了,感兴趣可看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31047

网友B:
我的CP 暴力的话油门全100% 螺距正负45% 高配置14000KV电机10A电调

网友C:
我记得,正负35%是9度。38%10度,43%11度
不要超过45即可。

网友D:
cp 的螺,我看怎么接模拟器,螺距40%左右是0螺距,0的时候已经负的很凶了…我的。就不懂了,比如我设置10 50 90 都可以飞3D了,不知道螺距到底-100%到100%是什么意思,好像不是对称的正负螺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