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手几只57型的3A同步进电机 如何简单测试好坏

楼主(2012-07-12):
刚买了几只57型的3A步进
电机
,有的转轴手转很轻松有的转动很吃力里面就象吸住了一样直打蹬,如何简单测试好坏,请使用过的朋指点一下

网友A:
所有线拧在一起,再拧电机轴,会有拧不动的感觉,越紧就越好。

网友A:
所有线松开,拧电机轴,正常会有种均匀的阻力,电轴不会有贯性转动。

网友B:
打蹬 。如果外边的线没短接的话这电机废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内容哈哈1然后给4是414454792451445297!477888/74444444444444444444444441111151474。5

网友D:
转动很轻松、没啥阻力的,说明退磁严重。
转动卡住的,如果通电运行一段时间,就没有了的,可以继续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叶工,我反复对比了一下基本上搞清楚了,我才买的这几个电机应当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