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机架求指点和配置

楼主(2012-07-12):
刚入魔菜鸟计划做台四轴。 机架见附件简图。

求指点,以及浆,电机,飞控配置。
重新设计了机架:
用双色板,2片重量480g中间用低密度泡沫板填充,中间粘接+圆柱螺栓紧固。
电机和桨因为 没找到拉力计算公式,所以没有确定桨叶数和电机KV值
计划配置:
2212 KV1000左右
20A电调
FF 飞控

机架简图

机架简图

楼主:
追加提问:
如果载重500g 电机和浆如何配?电调多少安?飞控那个比较稳定。

注:
个人兴趣,米不多,不玩暴力飞行。

网友:
这个,应该过重了哦,我估算下,这个按楼主的设计,是350轴距的,单片应该超过400g了,还是2片上下,基本在800-900g这样,也许更多,这只是这两块板的重量,加上其他的东西,我没继续想下去了,这么小轴距,这么重,不管用什么动力,起得来不是个问题。个人意见,楼主思量。

楼主:
恩,轴距353mm,不想搞的太大,不好带出去飞。
我算了下,若改用1mm铝板,单片重量260g 2片的话520克。
如果用亚克力板,2mm的,单片230g, 2片460g
几个问题:
1.不知强度如何? 亚克力板可靠否?
2.最大只能用9寸浆,若要达到起飞重量大于1000g 电机选型?市面上9寸浆是否常见,螺距应该多少合适?
3.电调如何匹配?20A够么?电流如何计算?

网友:
可以试试航空层板,电机臂上用加强筋

楼主:
谢谢,我想用塑料板 2mm的,韧性和强度感觉还行,底部用加强筋。

8060桨,2212电机20A电调,FF飞控。

请高手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2212准备用多少KV的电机?
桨用8045三叶桨吧,就是有点贵。

网友:
用碳纤维吧。要不然太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泡沫也可以切么?
能切多大尺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