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一个标称12v17a的电脑电源给a6做电源可以吗

楼主(2012-07-12):
12v17a的电脑电源是多彩的,是从单位上的旧电脑拆下来的,我现在给b6做电源用,设定充电最高只能到4.4a,想废物利用,做a6的电源用可以吗?求老鸟指点。

网友:
完全没问题,

网友:
可以, 不过你要算好 你所冲电池 一共需要的W数 。。。。如果超了  A6就自动停了

网友:
可以的,我与朋友都是用这个供电。

楼主:
谢谢楼上三位!

网友:
你的12V17A电源是单独12V输出还是5V+-12V输出,如果是单独12V输出的每问题,如果是5V+-12V的理论上是不能用的

网友:
LZ既然都能使绿色触发线接地来让电脑电源正常工作了,说明是有一定电工或电子基础的,怎么还会问这种你已知的问题呢

楼主:
回楼上

我的电源是朋友帮我搞得,我不懂。好像在电源上做了一个短路。就是在两个小插口做了一个导线直接连起来。

网友A:
我就是用它给B6当电源,就是电流一超出3A就不行了,显示输入不够,我正再想办法,一是调高它的输出电压,二是加大容量.
找一个台式电脑电源拆开,每种颜色的线都留一根,其余焊下来弃之不用,找一个小开关接在“黑、绿”线上做电源开关用,找两根粗线黑、黄各一根,分别焊在“”线处为12V输出,其它多余没用的各色的线留3厘米长剪掉。
我留的黑红线是5V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用它给B6当电源,就是电流一超出3A就不行了,显示输入不够,我正再想办法,一是调高它的输出电压,二是加大容量.
找一个台式电脑电源拆开,每种颜色的线都留一根,其余焊下来弃之不用,找一个小开关接在“黑、绿”线上 ...
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