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里很热,于是改造了下风扇

楼主(2012-07-12):
一看就明白,效果真是超级棒,解决内外温差不对等问题

网友:
这样改可能声音会很大吧?

网友:
脸盆?
该做抽烟机不错

网友:
问题要室外比室内低才有效,但天热时大多是室外温度高。另外阻力加大了,风量也小了。

网友A:
管子不小心掉到楼下卫生间的排气口就杯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友:
一般情况下都是室外温度低,这主意不错,我还想在外边加个大号的汽车空滤,新疆空气中尘土太多,一天桌子上一层灰

网友:
这个应该晚上用效果最佳,噪音相对肯定要大些吧

网友:
吸油烟机

网友:
住一楼下面就是自家地下室的用这个很适合。地下室夏天的温度低。把地下室的阴凉空气抽到楼上还是管用的

楼主:
主要是晚上用,外面总是凉风席席,屋里就象个蒸笼,燥声一般不大,风量小了点,不过我今晚把脸盆垫远点就能解决问题了,效果是立杆见影的,本来一身汗,装好后立马温度就下来了

网友B:
我这室外38度 室内 28度

网友:
哦,也来试一下效果

网友:
朋友应该把吸风口放水井里。

网友:
不能开窗吗?搞个排气扇也行啊。风管截面积太小了

网友:
有个问题
是不是把外面的蚊子也吸进来了呢

网友C:
建议进风口加个滤网,防止小飞虫被吸进来.

网友:
不美观,不卫生,不稳定.

网友:
拿饮料瓶放冰箱里冻几瓶,放风扇后面效果也不错。

网友:
感觉楼板有点冰凉,楼下是开空调了,我在楼板挖个洞,然后学楼主做个这样的风扇,嘿嘿,我也凉快凉快。

网友:
高人那,这也能想到

网友D:
俺是直接把风扇放在窗户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俺是直接把风扇放在窗户上的

窗玻璃拉到中间,两头各放一个,一个冲里,一个朝外,我是用轴流,尼龙扎在栏杆上

网友:
创意十足啊

网友:
这?把风扇对着窗外,把管子接到燃气灶上,直接城抽油烟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室外38度 室内 28度

我种么没有这感觉?

网友:
楼主的这个,在夏天的晚上效果比较好,支持……

网友:
不好.风扇是室内空气流动降温原理.你改变了历史

网友:
夏天晚上一定有用的。我也想试做一下。找不到放管子的地方

网友:
第一张图没看清,第二张看见塑料盆,给笑喷了。

网友:
你在哪?我们这夏天永远室外比室内热

网友:
这样吹的出风????????

网友:
不太实用,如果你想改好的话,使用水泠风扇好过,这就可以解决温差问题和风量问题,水可以把房间内空气中的热量吸收,吹出泠空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进风口加个滤网,防止小飞虫被吸进来.

就那风扇的排风量能吸蚊吗

网友E:
室内空气不流通,风扇吹上也没啥用处,越吹越难受,这个方法让室内外空气对流,不错!!

网友F(2012-08-22):
生活创意,就在身边

网友G:
 活动强制换气扇

网友H:
A我用电脑那种德国的铝合金暴力风扇。四个并联。用木框固定,l笔记本电脑电源驱动器。虽然是12伏的。风量却和年工业牛角效率很高扇那样猛。因为这种小风扇的扇页制作时用气流动力软件计算过效率很高的。

网友I(2019-03-03):
晚上用效果最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