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新手求助~~

楼主(2012-07-12):
纯新手的我买了个亚托100的小飞机想练练,主要是这个套装带FMS的模拟器,模拟器也练了2天了,基本可以飞个几分钟,但是真机还是秒炸,模拟器的飞机基本可以直着起来,但是真机一起飞就不知道那里去了,根本反应不过来,是飞机有什么问题吗,还是舵面反应不行?
求老手们给个正确的练习方向~~谢谢

网友:
纯新手的话自己可能看不出飞机问题,先找个模友帮你看看真机是否没调整好。小飞机本来就很贼,调不好很难飞的。

楼主:
谢谢,那个十字盘要在静止的时候水平是吗,调水平后就不会出现起飞就迅速跑偏?

网友:
十字盘在静止时必须水平,起飞时跑偏多半是地面效应影响,需要及时打舵修正果断起飞,小飞机只要离地1米来的这个影响就很小了。新手还是要从蛙跳开始逐步练习,还没掌握基本离地技巧盲目果断起飞也会引起严重炸机。

网友:
买什么YT100啊  而且ffms没一点真实感直接上450……同时上凤凰模拟 只有调机问题!新机上练习架(垂尾要上练习架的黄球) 一般是不会妙炸的

网友A:
上450吧!我第一次玩儿都开3D了,也没事儿!呵呵,小的越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450吧!我第一次玩儿都开3D了,也没事儿!呵呵,小的越麻烦!

你比较牛

网友:
引用 楼主:
纯新手的我买了个亚托100的小飞机想练练,主要是这个套装带FMS的模拟器,模拟器也练了2天了,基本可以飞个几分钟,但是真机还是秒炸,模拟器的飞机基本可以直着起来,但是真机一起飞就不知道那里去了,根本反应不过来 ...

复 jetta_lx 兄:

(1)  FMS 反应不够真实。
       XTR、凤凰、G4 好多了。

(2)  亚拓100极好飞易飞,控制精准。
       内设起飞混控,起飞不会左偏。
       你可能是舵量过大了,可试用微舵量控制。

(3)  直机也可能炸至配件松脱了,通常是锁扣
       连杆十字盘。检查、按紧便行。去飞场找
       老鸟帮忙更好。

(4)  不懂的不要乱调十字盘,会越调越糟的。
       偏飞调控上微调即可。多潜水学技术,或求
       教老鸟,边学边玩乐趣多。

(5)  练习样本让你参考: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87039&extra=page%3D5
      好好学习,欢迎入魔。

陈伯

楼主:
谢谢大家 目前伟力911对尾悬停练习中 亚托100闲置了

网友:
入魔无限好....。 入凤凰模拟器,悬停10分钟不炸。即可飞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