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大家用MINI CP原厂电机的拿掉表面贴的隔热胶。

楼主(2012-07-12):
建议用MINI CP原厂电机的拿掉表面贴的隔热胶。 隔热胶布是为了温度探测的pin使用。但是同时也使得电机的温度无法正常散掉。每次飞行1分多钟就感觉动力开始减退。 在去掉胶布后。动力明显可以保持恒定5分钟。原厂电机原厂电池

网友:
那个感温原件去掉也没什么影响

网友A:
 为啥 我去掉也没啥影响啊 都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 我去掉也没啥影响啊 都那样

那你可能还没有改头罩。你把头罩拿下来试试。我使用的海绵加橡皮筋绑在主板前面的。效果很好。螺旋桨产生的风力可以很大的帮助电机散热。

网友:
用黑金M5无刷的撸过

网友:
原厂无刷路过

网友:
工作忙停飞路过

网友:
黑金M5无刷的撸过

网友:
原厂电机 一直不带头罩裸飞的撸过~~

网友:
Genius接收+mini机身+C05M 无刷的路过

网友:
返璞归宗,
原厂碳刷+6mm+350+原头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