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求救!好赢铂金40A出问题了

楼主(2012-07-12):
在
遥控器
在一般模式下,油门曲线是0 25 50 75 100 ,可是油门杆推过一半,
电机
才突然动,刚开始动估计就有40%的油门了,是电调坏了吗?还是设置问题,怎么设置?我是新手

网友A:
如果是第一次用,先设置一下油门行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已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