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opro舵机问题

楼主(2012-07-12):
昨晚通电后抖得厉害,有一个113舵机冒烟了,没办法了,我想问问933和113多级可以混用吗?还是必须全换成一个型号的?

网友:
混用倒也不是不行,但一致性会差些,控里需要调调

实在要混用做升降舵吧,毕竟还没有对称问题

网友A:
如果是T8FG之类的控应该可以解决,那个混空非常强大

楼主:
我用无副翼的,估计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T8FG之类的控应该可以解决,那个混空非常强大

能问下强在哪么 不要和玩具控比,就是跟国产中端控比就好了

网友:
强在好像可以设置舵机输出曲线,专治各种一致性问题

网友:
三轴会把单舵机信号转成ccpm混控,所以这些高级功能就失效了

网友:
还好不是好舵机

网友:
113也感用 我装机 一个起后就死了……

网友:
是不是憋舵,这个很严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