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亚托100

楼主(2012-07-12):
纯新手刚买了个亚托100S,现在是根本飞不起来,起飞就瞬间往左,尾巴还乱转,根本反应不过来,真是体会出秒炸的感觉。自带的FMS
模拟器
也练了练,模拟器上起飞都基本能直上,跑偏也是比较缓慢的,打舵也能修正过来,就是真机,迅速不知去向。
请问是我的控制不行还要在去练,还是机器有什么地方调的不对,请高手们指指练习方向

网友A:
1. 起飞向左秒炸是因为你离地不够快,油门迅速推到1/3 就没事2. 乱转可能是尾电机有问题,这得看到机器才能排除
3. 100s 很漂亮,飞起来也优雅,但是有一些问题。纯新手第一次玩会把这个娇贵的机子炸个乱七八糟。建议再买一个伟力911空机配电池,用100s的来控制。初期先用911练手感,炸烂了也不心疼。等熟练了来飞100s,那时候才会觉得这个机子的美。

网友A:
还有,装100s 的大桨时注意上十字盘有两组球头,新手先把连杆装在短的球头,机子反应会比较慢。等熟练了在装到长的那一边。不过,先用911来练手感其实最方便,传说中的不死神机不是盖的。

网友B:
模拟器和真机一点不一样的!

楼主:
离地后就往左跑,跑的还挺快,最主要的是尾巴也逆时针转,转多少还不一定,副翼都不知该往哪个方向打。
911在路上了,不会也是起飞也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