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磨机

楼主(2012-07-12):
大家说说  什么品牌的角磨机耐用我在本地采购的用了5个小时就挂了

网友:
买功率大一点的啦

网友A:
什么角磨机也顶不住连续5个小时使用不休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角磨机也顶不住连续5个小时使用不休息

说的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断续使用的

网友:
我厂用的雷顿的,还可以,一天8小时,耐操。

网友:
加散热加风扇可以用的时间长些

网友:
这都干的什么活啊,5小时不间断?

网友:
当做雕刻机主轴用了?

网友:
博士的最好

网友:
老款LG 也能用上这时间.不过没把手.

网友:
LG的耐操。

网友:
我用瑞奇的电磨头。连续开过5小时,,一年了依然强劲

网友:
推荐博世,牧田电动工具,就是贵点.楼主的机器是什么地方挂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角磨机也顶不住连续5个小时使用不休息

我有兩台角磨機
一台日立,一台三菱
都是早期鋁殼的
年代都是1970年左右出產的
我老爸用了近三十年
原裝碳刷一大盒裏有24小盒
十年前退休後現在交到我手上時
只剩下三盒(應該算兩盒半,有一盒是剩一個的)
連續使用五個小時算小case啦
只是耳朵會有點受不了而己

网友:
角磨机是使用最多的工具了,一般手柄热了就停机,等一会凉了在用。
角磨机比较吵闹是真,也没什么号办法。

网友:
我前几年买了个杂牌 连续用5个小时 没问题的啊。 有次装钢丝刷楼顶铁蓬的浮锈干了一星期  一天到晚没停过 热得手都抓不住,好在鸡头有2个M0的螺丝孔可以装手柄 一手抓屁股没问题

网友:
角磨机国产的都弄不好吗

网友:
买200元左右的,,,,,,,质量过关

网友:
买2把轮换用不就行了

网友C:
一要足铜线不易发热,二要动平衡不易震麻,三要主轴承进口(头部大的那个)不易损坏,能做到这三点杂牌也无所谓 当然腰身细一点手握起来顺手不易疲劳滑脱.

网友D:
原帖由
有点笨
于 2012-7-13 09:08 发表
买2把轮换用不就行了

网友E:
江苏启东的不错,我用东成的08年到现在就加过一次黄油没什么其它的问题,碳刷也没换过,当时200多米入的。

网友E:
忘了说明,我是搞修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