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夏天的 高手进来喝杯茶~~看看这个电调怎么样~~

楼主(2012-07-12):
高手看看这个电调怎么样·~若要配3650  KV3000--3500的电机怎么样 可以使用3S电池吗?

电调参数

尺寸:74 ×41 ×23MM

  • ●恒电流:150A

    ●最大电流:160A

    ●BEC输出:5A

    ●输入电压:6 -22.2V(2-6锂聚合物/ 4- 20镍氢)

    ●低电压截止:自动检测和设置

    优点:

    ●低电阻

    ●高倍率PWM

    ●最多兼容16片电池

    ●低扭矩启动

    ●自动切断电机与复位

    ●油门行程自我调节

    ●无信号时自动关机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刚刚买了这种,现在等货到,,如果钱允许的话就别买,,,这种200A最大支持6A电池,,,希望我买的是稳定的,不会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吗?我就问你这个150A的  配3650  kv3000--3500的电机可以用3S电池吗?  这个电调怎么样

网友:
还可以,用过一段时间,还没烧。

网友:
回复 网友B:

3s可以啊,

网友:
一般,120A已燒,用了2次

网友(2012-09-29):
怎么样啦?

网友:
最好参考一下电机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