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子烧掉gps请教这个原件是什么

楼主(2012-07-12):
今天太惨了,一个不小心插错了烧掉gps处女用就烧了,之后还炸了机,nnd惨啊,这个原件是什么件啊,哪位有兔子gps的哥们麻烦提供下。谢谢了

网友:
烧掉的是一颗钽电容和一个二极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需要型号啊大哥,没型号咋配啊。这东西没多钱,只要知道型号

网友:
二极管随便一只或者SS14即可。电容没见烧啊。问题是还有其它元件损坏没,光换二极管不一定能修复。

网友:
看图片觉得兔子的工艺怎么这么水啊,元件七扭八歪,难道不是SMT+回流炉焊接的吗

网友:
返厂吧,兔子售后不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哥们我想知道这个是什么,买一个自己焊上

网友:
二极管估计是4148或者近似型号,一般这种透明玻璃封装的就只有它了,其它贴片二极管的基本都是黑色方块。
钽电容一般是电源滤波用,值要求不严格,随便上一个试试,如果有原来完好的图片,上面会写具体型号,谁有的看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看过原图是黄色的一个元件,就是不知道具体型号

网友:
至少有十几个人因为插错烧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