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繞無刷...求教

楼主(2012-07-12):
Mini CP改了HP03T尾無刷後尾槳一定要用大長度大PIT,因為轉速不夠不像7mm馬達那樣多轉,用了尾無刷鎖尾確實好很多,不過不是一點都不會甩,所以想把這顆無刷重繞增加KV值
拆開後數了原本繞了九圈,自己改繞成七圈搞定之後接上電變能用,但是電變好像很熱?之前沒仔細注意過電變的溫度...圈數減少增加KV會造成電變發熱嗎?
尾電變3.5A

网友A:
换粗点的线重绕

楼主:
原本的0.21 現在用的0.25

网友B:
只会绕,啥也不懂的飘过

网友C:
这是肯定的,小心烧电调

网友C:
建议还是绕9圈,你这样KV值加得太多了

楼主:
想再請問一下...這顆原本是單線9繞...假設原本是0.2mm那我能不能用0.1mm2線9繞方式去繞?

网友D:
(心中在天)模友对电机很有研究,LZ可以请教他老人家。

网友A:
回复 楼主:
装得下用0.1×3绕9T

楼主:
好的我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