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岱64金属函道飞什么飞机好?大家推荐

楼主(2012-07-12):
我有个蓝岱的64金属函道和2个飞翼的64塑料函道飞什么飞机比较好,大家推荐下!
我想飞个好飞的飞机,要有点速度的!

网友A:
非最新款的飞翼 只要你技术可以

网友:
64函道里么最好飞的就是T45了

网友:
那就飞64红牛吧 速度快的不得了

网友:
 新手T45是必须的

网友:
藍岱的64金屬涵道我裝過藍岱T-45/環球飛T-45/FMS F-15,要好飛又有速度的就買機子輕浮力又好的FMS F-15,記得用4S的電池喔!!(不過這台機子電池艙要自己動手開挖才塞的下4S電池)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最新款的飞翼 只要你技术可以

我也搞了一台 ,蓝岱64金属函道260的那个,那速度钢钢的。

楼主:
上面这个应该不好控制吧!我看看F15